请问这个与示波器相关的注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19):
:chan %s : disp on : probe %e ; scale %e ; offset %e ; bwlimit on
: chanl : disp on ; probe %e ; scale %e ; offset %e
: trig : source ext ; mode normal ; level 3; slope either
:sing

楼主:
麻烦高人能详细的解释下每句话的意思,谢谢!

网友(2015-08-13):
这个都是些示波器状态,不知道你从哪里读到的,状态信息很混乱
trig : source ext ; mode normal ; level 3; slope either这个是触发源状态,源选择外触发,正常模式,触发电平,双斜率触发
chanl : disp on ; probe %e ; scale %e ; offset %e这个通道信息,通道x显示,探头,扫描时基,垂直偏移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