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verdi中使用已经定义的shell变量

楼主(2015-05-19):
在verdi中import design的时候用了file list。 file list中的文件路径中有诸如$rtl这样的shell变量。如何让verdi能够识别出来?

网友:
Verdi似乎不能识别,建议以makefile脚本自动替换变量,并打开verdi配置相关参数

网友(2015-08-26):
source 设置的环境变量文件即可。

网友:
使用system()函数

网友(2016-02-28):
回复 楼主:

   楼主好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