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130的memory compiler

楼主(2015-05-19):
现在用SMIC130nm的memory compiler的时候有很些疑惑,1.在mem compiler里需要填写frequency信息,深度位宽都相同时frequency不同的时候生成的mem是一样的吗?2.生成的文件里有.v文件,这个.v文件只是行为级仿真文件吗?还是已经加入了timing的信息,如果没有timing的信息的话,需要从哪里得到mem的timing信息呢?求指点,多谢!

网友:
.lib啊, synopsis model

网友:
在mem compiler里需要填写frequency信息??我记得是没有的呀。求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架构应该是一样的,写freq应该只是计算功耗吧,对具体的实例化sram没啥影响

网友:
any one has it?

网友:
请问用的linux是什么版本?我产生的时候一直会收到
couldn't run spreadsheet generator to fetch results
这条错误信息。

楼主:
SMIC130 180 的必须在Solaris下运行,可以用Simics来装虚拟机,注意装SPARC架构的,不要装X86的

网友(2016-01-14):
回复 楼主:
我也有同样问题啊,请帮忙啊

couldn't run spreadsheet generator to fetch resul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截图发过来吧,这样比较清楚

网友:
您好,请问下,你手里的smic0.13 memory compiler是artisan 2004年版本的?还是2007年verisilicon版本的?smic本身有memory compiler没?
现在需要搞低漏电的sram,头疼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Artisan的2005的版本,SMIC也有他自己的compiler,不过貌似出来的memory并不是很规范,很多地方做的没有Artisan的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6-04-26):
回复 楼主:
smic Compiler只能在soliar系统中安装吗?不能在linux中安装吗?安装时是不是在.cshrc中配制好路径,就可以直接启动MC?我在安装0.25工艺的compiler时需要一个.vsmcrc,这个文件都没找到,解压后直接就是几个库加一个MC文件。应该直接配制好路径就可以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Artisan .18和.13的compiler需要在Solaris里安装,压缩包拷贝到solaris系统内,然后解压一下,运行相应的文件就可以了啊,我记得压缩包里一般会有说明的啊,你看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013在linux中就可以安装,但是025和018在linux中都安装不了。我再试试。

网友(2016-10-08):
路过看大家的回答的

网友(2017-04-02):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将memory compiler生成的.db加到verilog中,syn之后time violation特别大,查了一下.db是因为memory compiler生成的SRAM delay太大,甚至跟我的clock cycle差不多了。请问这种情况下有解决的办法可以让SRAM快起来么?修改freq似乎确实没有改变架构,那如何可以约定我需要我的SRAM到底多快?    Thanks in advance!!!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design的速率是多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谢谢回复!   我的设计CPU设置的时钟是200M,我尝试用了RF compiler得到的速度还可以,但是RF比较小。Memory Compiler生成的SRAM读取速度延迟大概是5-6n之间。在IBM .13工艺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可能和你用的工艺有关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办法啊,要不你在你的设计中加一级流水?

网友(2017-05-27):
没有连接下载?

网友:
跟计算功耗有关系

网友(2017-09-06):
回复 楼主:

可以发我下linux  下的memory compiler 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fab要吧,我们不能乱发。

网友(2018-01-10):
回复 网友G:
请问你解决couldn't run spreadsheet generator to fetch results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18-03-14):
回复 网友G:

    刚开始为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查了一些帖子后真打算装虚拟机了,今天无意间发现在bin/ 下有linux 和 sparc 两个文件夹,感觉应该不用装虚拟机。执行rf2shd后发现 permission denied 问题, 右键这个执行文件,看看property后 有个 permission 选项卡,最下边有个让它以可执行文件运行,勾选后解决问题,PS: 你还需要到linux 文件下 同样修改 VSCM 这个文件的执行权限!

网友(2018-05-02):
share your memory compiler

网友:
send me this memory compiler

网友(2019-02-24):
回复 网友C:

   你好,不知道还能不能看见我的回复,能请分享一下您的250nm工艺的memory compiler吗,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