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后发现congestion很严重,如何解决啊

楼主(2015-05-19):
floorplan后用legalize_fp_placement将stdcell放入core area,然后report_congestion,结果GRC都达到了%28.43,即使cell很稀少的地方也报告了congestion,这是怎么回事啊
  图片2和图片3是layout的同一部分,为啥cell很稀少,结果却报出由congestion?

网友:
看不到图,你发图片我Q2598593808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flow不对, legalize_fp_placement 只是用于初步评估,不算数的

place_opt后才算

网友:
stdcell放入core area我一般用create_placement 这个命令 ,用legalize_fp_placement这个命令来做这个合适吗?

网友:
不合适,建议看下icc user guide, 否则只会越搞越糊涂

网友:
legalize_fp_placement 只是把cell放进core区域,随便放的。。。

网友:
观察trail route应该可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