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0.8u40V工艺问题

楼主(2015-05-19):
各位大侠,对于0.8u40V工艺,高压金属一需要距离阱边沿2um,是否有必要呢?求指教!

网友:
有必要。因为金属线上的电压可能达到场开启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觉得这个数据太保守了,对版图设计有难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规则里怎么写就怎么做。这种是没办法偷规则的。规则里只要写了,DRC都会查的。而且高压的东西。没必要偷规则。省的出事就是大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做版图很多都会考虑面积,代工厂建立规则,我们就想着如何去破坏规则而不出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公司厉害。你们竟然想把人家工厂留的设计余量用到尽。这种对面积扣到死的版图好难做,一点点面积都扣到死,做到最后自己连走线都困难。个人比较排斥这种做法。本来做模拟电路就是性能优先于面积的,但是有些公司就是喜欢这扣那扣,扣到最后版图难画的要命。

网友:
    有些可靠度和YIELD RATE 不是偷RULE 能弄好 ,
除非是纯 shuttle 不量产 .

metal spacing 代表process 能力, 以前有合作过一家 ,
流片 发现部分相连, 後该 FOUDARY 就改拉大 spac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完全按照规则来啊,不过老板不允许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们老板不允许而你又有“高压金属一需要距离阱边沿2um,是否有必要呢?”的疑问。我觉得你可以去掉你这个疑问了。我想你老板肯定有告诉你离多少合适。那就不用管了,听你老板的。

网友(2021-09-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完全按照规则来啊,不过老板不允许啊

让老板画,让他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