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icroBlaze与用户IP的交互

楼主(2015-05-19):
MicroBlaze核怎么与用户IP进行数据交互,通过IPIF接口挂在到总线上?通过FSL总线,有没有其他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plb总线,axi总线都可以啊

楼主:
感谢回复,能详细说一下吗?刚开始搞MicroBlaze要用AXI4总线,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Microblaze大神,你是搞什么的啊,我现在要搞一个数据传输的系统,想用microblaze访问ad的寄存器,然后其他的用verilog来编写,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混搭啊

楼主:
不是大神,刚接触MicroBlaze没多久,也遇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