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热阱冷阱的区别

楼主(2015-05-19):
有些工艺中谈到热阱冷阱,说是接最高电位的是冷阱,否则就是热阱。怎么去理解这个定义呢?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区分热阱冷阱么?

网友:
求答案?顶一个

网友:
冷阱就是接芯片最高电位的阱,它的电位基本不会变,很稳定。
而其它接相对高电位的阱,或者没有接任何电位的阱,它们的阱电位就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称之为热阱。
名字上的不同而已。
不严谨的说,你可以这样想,最高电位(假设是VDD)是外界直接给的,很稳定。而其它相对高电位都是电路内部模块产生的,那么电位就可能会随着芯片工作而上下浮动甚至发生大范围变化。
因此,工艺上对冷阱和热阱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对N型热阱到旁边N+有源区的间距就比冷阱要大。

网友:
你能写出这两个术语的英文原文么?
一般来说,经过翻译之后的术语很难与原义保持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低压内部电源接的阱算不算冷阱?我觉得冷阱是可以提供大的电流而不变电压的阱。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算不算不是我说了算,而是工艺厂说了算,它规定了除接芯片最高电位的阱之外都为热阱。

网友:
所谓的不接电源的N阱画双环包着。内部电源的就画一个PSUB环包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说法几乎没人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啊。例如衬底接自身的PMOS对管,这算是热N阱吧?我们就是要画PSUB环和NW环包着的。那些REG出来的内部电源,一般就画个PSUB环包着,实在没位置就再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做是有好处,不过能带来多少好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前几天问了一个大师,说是冷阱热阱的定义还是跟闩锁效应有关,就是怕冷阱旁边有个热阱,这样寄生的npn就容易导通,所以需要在热阱的时候,需要将间距拉大,降低β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确实是为了防LATCH UP的。但是回到你上一楼的帖子。谁知道有多少好处呢?谁知道哪个如果不做会不会出问题呢?再反问一下,谁要搞那么清楚每一个呢?先遵循规则,把规则弄透彻你才有可能去建立规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你这个问题感觉你对规则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先遵循设计规则比较好,省的出问题就麻烦了。这种问题连改金属版的机会都没有,一改就是全版。

网友D:
通常做得细致的layout会在不同电位的NW之间加上PSUB来防止latch-up,不过好像没有强制要求,本来DR中相信已经考虑了这方面了,不同电位的NW的spacing就较大,不过冷热well的概念我是第一次听说,涨姿势~~

网友(2019-06-06):
引用 网友D:
通常做得细致的layout会在不同电位的NW之间加上PSUB来防止latch-up,不过好像没有强制要求,本来DR中相信已 ...

一般有经验的layout会在热阱之间加psub,防止latchup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