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变电容

楼主(2015-05-19):
问下大家,tsmc.18中的可变电容怎么用的啊,三个端口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
没用过,不过我猜G/S&D/BULK?

网友:
喜哥,还实名注册的账号啊。按照可能的接法,跑下仿真不就可以知道怎么接了,或者看看工艺文件。

网友:
一般应该是用栅极与其它之间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spic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