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费解LC VCO

楼主(2015-05-19):
大家好,我最近在设计一个PLL,采用LC VCO,单独仿真时,VCO的波形没有问题,可是进行系统仿真,当PLL锁定时,VCO的波形特别奇怪(既不是正弦波,也不是方波,类似占空比很小的矩形波)?还有就是我的VCO输出波形异常,当然VCO2分频波形也是不正确的,但为什么4分频结果却正确,以下更高的分频都正确呢?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或者是什么可能的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呢?
可以看一下我的另外一个帖子:Hspice仿真困惑。

网友:
无电路图,无仿真结果,无真相。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这样的,是软件本身的问题。比如说,在Hspice中,我们输入"v in 0 sin(1.0 0.5 2g 0 0 0)"应该输出2GHz的正弦波,是吧。但是如果你做tran分析仿真几十微秒,把v拉出来看发现后来的波形完全失真了(特别奇怪的波形),让人spechless,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另外你不是说了是软件本身问题么?在最开始的一段时间系统可能没有稳定或者初始计算导致最开始的波形可能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电脑没网,只能到图书馆这机房来问一下问题?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486915-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