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神会用MATLAB接收蓝牙发送的数据

楼主(2015-05-19):
做了很久,用普通COM口调用方式接收蓝牙数据,老是提醒Error using serial/fopen (line 72)Open failed: Cannot connect to the COM5 port. Possible reasons are another
application is connected to the port or the port does not exist.
求助呀,怎么实现与蓝牙的通信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的报错信息可能是你的端口号写错了,或者是你的这个端口被其他的什么程序占用了。用COM的方式来接蓝牙一般要把蓝牙接收端在PC上虚拟成一个串口(COM),建议你先弄个串口调试助手来帮你确定你的串口配置是否正确。一般来说,串口助手工具都能自动搜索可用的串口,如果你的串口助手无法找到串口,就说明你的串口配置有问题。对于某些蓝牙接收设备来说,直接就虚拟成了串口,但是对另外一些蓝牙设备来说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可能你会找到好几个串口,你需要辨别一下哪个才是真正的蓝牙串口。
串口调试助手还可以帮助你直接通过虚拟成串口的蓝牙发送和接收数据,这样你就可以确定硬件设备和通讯没有问题。
如果确定串口没有问题,还需要确定这个串口没有被其它程序占用。一般来说串口这种外设都是独占的,如果被某个程序占用(包括使用后没有释放串口资源)都会导致这个串口被锁定,无法再次连接。
特别是,如果你的MATLAB程序打开了串口,但没有关闭串口,可能你的串口就没法再连接上了,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你可以试着关闭占用串口的程序,或者手动释放一下,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