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准确论述制程、电压、温度影响芯片工作频率的本质原因

楼主(2015-05-20):
如题,求教怎样吧这个问题论述清楚?
怎么分析制程、电压、温度如何具体影响电路的工作频率?

网友:
电路是由无源器件和有源器件做成的,温度会引起器件的性能的改变

网友:
制程的话,应该主要影响电路单元的电容大小,阈值电压高低,越小,频率越快,温度的话,会影响电路的电流大小和载流子的迁移率,从而影响充放电速度,电压的话,会直接影响非电流控制的各个节点的电容充放电速度即各种延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大侠去找一本 “半导体物理 刘恩科” 的秘籍

网友:
需要了解工艺本身--〉工艺偏差对器件参数影响
需要了解器件模型--〉器件物理尺寸对器件特性的影响,以及温度对器件参数的影响,供电电压对器件参数的影响。。。
需要了解电路,具体应用电路中所关心的频率与那些器件和器件参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