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电路的pin没法显示?

楼主(2015-05-20):
这个是按P键提示

这个是按P键提示
第一个是电路显示的样子
第二个是按p键添加pin脚的提示

楼主:
咦  第一张图呢?
第一张图是pin显示为一把叉

网友:
回复 网友A:

   Q一下那个白X,看看调用的是哪个库的。估计是那个库丢失了。把库的链接在LIB MANAGER里补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缺少 库 : basic
路径在     Cadence /tools.lnx86/dfII/etc/cdslib/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我查了一下,发现5141软件的基本库(analaglib)中cds.lib中定义的路径是oa格式的,当我想换一个db格式analaglib时出现了以下提示,请问哪里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没有解决,麻烦你帮个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解答,我查了一下,发现5141软件调用的却是61的基本库。想换一下却提示出错。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你的这个图片来看,你看标题的英文提示的意思是“非法的库名字”。你的库名字要嘛不符合规范,要嘛就是路径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便的话,截图你的库列表出来看看。。也就是那个左边是库名字,右边是库路径的那个。

网友:
格式转换啊   OA   to   cdb

http://bbs.eetop.cn/thread-483384-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做环境的人当初把oa 的库链接到51了,所以导致我pin没法显示,analoglib库等其他基本库也没法使用。我自己没用权限修改这一点,我就自己把这些基本库删掉了,然后自己把这些基本库链接到51.可是没法使用,不知道是不是路径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这样的,做环境的人当初把oa 的库链接到51了,所以导致我pin没法显示,analoglib库等其他基本库也没法使用。我自己没用权限修改这一点,我就自己把这些基本库删掉了,然后自己把这些基本库链接到51.可是没法使用,不知道是不是路径的问题。

楼主:
这是我的报错提示

楼主:
按照LEO哥们的要求我发一下我的库

楼主:
这是两个基本库的路径,一个是basic的路径,也就是原来所有基本库的路径,可以看到做环境的人路径搞错了,将61的基本库链接到了51中,导致了我现在所问的问题。然后我试了试讲analoglib删除自己链接上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电路不能自动调用analoglib库中的东西,还是显示不出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只前面只是把analoglib的库换成了51的库,没有把basic的库一起换,刚刚问了我的老师他让我讲basic的库路径一起换了然后就搞定了。在这里十分感谢我的老师,感谢@leo2leo、@xxtop二位吧友的热心。祝周末愉快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不知道怎样把帖子设为已解决,所以在这里口头告知

楼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刚关掉软件发现analoglib、basic等库又自动换回去了。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永久解决基本库的路径问题?

楼主:
上面灰色的库每次关掉软件后就自动变为原来的样子了,总不能每次我都把基本库删掉然后添加正确的基本库进去吧?太费事了,有什么方法能够将上面灰色路径的库永久修改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你的项目【st02】目录下面的cds.lib,打开它,看到SOFTINCLUDE开头的一行字,在它的前面加个#把这行注释掉。然后再启动ICFB。再去LIB PATH EDITOR里设置好你需要的库名字和路径。
你试试看。

题外话。这种环境设置的事情既然你们公司有专门的人搞,最简单的打个电话给他,请他来改好这些环境配置的事。这是他们的份内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已经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上机练习吧,记得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