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前后仿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5-05-20):
在55nm的工艺下,电源电压为1.8V,设计了一个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前仿结果正确。增益在60dB。画完版图,DRC、LVS验证都通过了,进行后仿时发现输出点VOUT的直流电平比前仿时变大了200mV,(前仿时VOUT1.18V,后仿时VOUT1.38V)导致M7管直接进入了线性区。后仿结果不正确。(Vb1、Vb2等几个偏置电压直接用电压源偏置)。为什么前后仿的输出电压VOUT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而且后仿提不提寄生参数结果都差不多,应该不是寄生参数的影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呢?  谢谢各位   放大器如下图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

网友:
开环仿真?Vout 浮空的?

网友:
仿真有问题!
看输出不是这么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 ⊙ o ⊙ )是的,我忘说了,确实是开环仿真的,VOUT浮空。VP VN两端加两个Vsin,一个AC=1,一个AC=0;我是这么仿真的。前仿时VOUT直流电平和M6管的漏极电平差不多,后仿时就变大了200mV,导致放大器不工作了。放大器是用于LDO中的误差放大器和带隙基准中的放大器。是这样开环仿真不行么?
我之所以这么仿真是感觉放大器在电路里就是这么接的,VOUT点的电压没有谁来控制~ 我试过如果用加大电阻大电容那种闭环仿真让VOUT电平和VN、VP点电平一致时确实后仿就正常了。但是用于整体电路时不是这种接法啊~
对于开环闭环我还是没有太理解。还恳请赐教~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是说仿真方法有问题么?  我是开环仿真的。放大器用于带隙基准中。我感觉放大器在带隙中的输出点电平就是没有谁来控制的,所以我的放大器才用的开环仿真~  应该怎么仿真呢?  您能具体说说么?  谢谢!

网友:
放大器用于带隙基准中。我感觉放大器在带隙中的输出点电平就是没有谁来控制的。

说明你还没搞懂,再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有loop控制住,不会开环的。找点基本的资料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所谓“前仿正确”,估计也有问题!你怎么仿真的?

网友:
前仿真及后仿真的方法估计有点问题。
可以将放大器的反馈环路上串联电感,将AC 通道断开,保持输出VOUT的直流DC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带隙基准电路如下图,电压求和的带隙基准。放大器的输出VOUT接在M1、M2管的栅极。您能具体说说输出直流电平怎么被控制住的么?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带隙基准电路如下图,电压求和的带隙基准。放大器的输出VOUT接在M1、M2管的栅极。您能具体说说输出直流电平怎么被控制住的么?  谢谢   那也就是说我的放大器开环后仿不正确没关系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仿放大器是开环仿真的,VOUT浮空。VP VN两端分别加两个Vsin,一个AC=1,一个AC=0;我是这么仿真的。

网友:
去看看allen的书里面介绍的一种仿真方式!
先从这个个入门,同时请思考 仿真的目的和原理。
如果不去想为什么,那么搭个结构,依胡芦画瓢,就没意思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知道这个电路有所谓的正反馈和负反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