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和ICC时序差别很大!!!

楼主(2015-05-20):
150资产

我通过set_operating_condition ss_1p62v_125c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0.95 -clock来进行OCV分析! 下面为报的一条路径:

在ICC和PT中分别报同一条路径,起点和终点都是一样的,如下图:

第一张图是在ICC中的时序,第二张图是在PT中的时序,起点和终点都是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在capture path上采用的时钟却不同??launch path是一样的.求指教啊
问题:在PT中显示违规的路径,为什么在ICC中报不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PT中是把所有的case都开了,ICC中不是。这个你需要跟前端的人讨论一下,这个data到底是应该由什么clock 去laun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您的回答!1.您说的PT中是把所有的case都开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2.您说的和前端的人讨论一下,这个data到底是应该由什么clock 去launch?  那是不是还得修改网标?
我刚接触PT,所以希望您别见怪,提出了这么多问题!很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我设置的set_operating_condition ss_1p62v_125c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0.95 -clock来进行OCV分析,这个OCV设置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ICC和PT的SDC是不是不一致

网友:
你可以report_timing -path_type full_clock 在ICC和PT里面分别报一下 然后比较一下 应该是case的原因

网友:
一些选项的设置造成的吧,为啥capture clock不一样呢,在icc,pt里面

网友:
建议使用full_clock_expanded选项展开两个报告中的时钟路径

从楼主给出的报告看报告的应该不是同一条path,

可以使用report_attribute [get_pins *timer_cnt_reg_31_/CK] clocks 分别在PT中和ICC中看看

看看在PT中触发器cnt_reg_31的CK上有几个时钟 ICC中触发器cnt_reg_31的CK上有几个时钟

网友:
回复 楼主:

    sdc中不是设置了case analysis了嘛,所以icc中可能和pt中不一样。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你只是问问他,跟他讨论讨论,改网表还不至于。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设置根据你自己的设计要求,单纯看命令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您!

网友(2018-05-09):
在ICC2中。有些BUF串联fanout的情况不会考虑,导致时序很差,PT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