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bandgap中op的偏置问题,大神快来

楼主(2015-05-20):
问题1:这个电路的运放的尾电流由其输出偏置,它是怎么个工作过程?问题2:查阅相关资料,说是需要加个启动电路,那么如何仿真来证明2者的区别!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左边两条支路的V+和V-连接到右边OP的差分输入端,放大器的输出端连接到左边两个电阻作用的mos管栅极,这是基本bandgap结构啊,并不是偏置。第二个问题2者是指什么并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有启动电路与无启动电路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觉得我这个运算放大器的偏置是输出 给的吗

网友:
不加启动电路可能电路一直工作在截止状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1。从电路图看,运放微电流的偏置确实由运放的输出端来偏置,我理解为自偏置。省略单独的偏置电路。但是在仿真其他corner时,容易出问题。我仿过折叠式的自偏置带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后来单独给做了偏置。
问题2。是否加启动电路。如果仿真两者的区别。可以通过瞬态仿真,看看电路启动需要的时间来看出。
启动电路,就是让电路脱离简并点。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楼主对带隙基准温度的二阶补偿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种运放的尾电流的偏置用运放的输出端来提供,在仿真其他corner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谢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仿真的时候,工作点裕度不够,CORNER之间的,VERF电压差别很大,很难做到一致,后来果断放弃。虽然
用运放本身的输出做偏置,这样环路增益会大些。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个文档太好了,很详尽,学习的好资料,谢大神!

网友(2019-07-07):
左边加一个pmos加电阻或电容的启动电路提供二级运放尾电流源偏置。

网友:
这样理解:运放输出控制Bandgap两路电流,也就是基准电流,然后基准电流镜像提供尾电流运放;在未启动之前,需要加启动电路使运放正常偏置,同时要时运放两端输出产生偏差,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
文档还挺长的

网友(2023-08-23):
您好,笔记还有吗?能再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文档怎么不见啦

网友(2024-08-15):
感谢来自作者2015年的帖子,2024年的今天我也遇到了这个结构

网友(2025-02-23):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结构,能否再发一下,非常渴望能学习清楚!!!有偿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前辈大哥您好,我也想学习那个文档,能否发给我看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是,相当于一个自偏置运放,不需要额外的电流偏置电路,直接从bg里面取正温电流偏置。
但是我对这个结构的奥秘还不是很清楚,前辈大哥能否发我一些资料学习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