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rhr1k是什么电阻以及它的层次

楼主(2015-05-20):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大家 Cadence中adxx库中的rhr1k是什么类型的电阻以及它的层次,它其中包含有金属2和金属3是吗

网友:
方块阻值为1K的高值多晶电阻。
不明白你说的包含金属2和金属3是什么意思。

网友:
同楼上。可怜的楼主新手没人带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新人  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多晶硅电阻吗,我只知道  rnpoly1  rppoly1是多晶硅电阻,我的意思是这个rhr1k其中包含金属2 金属3层吗?最后我填充金属密度的时候如果把金属3填充在上面就会报错,所以我觉得他是有金属3这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就是自己在瞎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你也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多晶电阻。只是它是属于方块阻值较大的高值多晶电阻了。   想知道这电阻有哪些层次,调一个出来,打散(flatten)了去看看就好。
   是纯粹的新人的话,还是建议多看看书(学生),或者多看看、问问身边的同事(工作)。这样在论坛上这样提问其实学习效率不会咋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