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微波PCB天线的求助问题

楼主(2015-05-20):
各位大神,能否帮忙分析和解答一下我的疑问

这是一块微波开关
问题1:为什么要做2层,是否是微波自身特性所要求的,或者是本身产品尺寸所限,只能做叠罗汉。

这是微波开关PCB板天线部分的正反面
问题2:如果我一摸一样抄板是否可以达到这块PCB天线一样的性能效果。
问题3:如果我重新设计PCB上的天线,应该怎么画才会有效?在PCB板打板之前如何验证是否有效。(已经大致按照这个形状画了一稿,PCB板打样回来实际测试画的天线一点效果都没有)

楼主:
这是我画的PCB,这个天线一点用都没有

楼主:
这个天线需要怎么改进

网友:
你这啥天线啊,3H原则呢

网友:
画虎画皮难画骨,若是不先弄清楚工作原理,试问你要怎样改进?要改进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着这个天线挺好玩,试着自己画一块玩玩,无任何理论基础
应该如何进行这些微波天线的设计,设计完了又如何验证天线的发射频率,需要用到什么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需要改变PCB的尺寸,然后又能得到微波感应的效果,原理什么的一窍不通。一般大家设计一些PCB微波天线的步骤是什么样的?用到什么软件,测试的时候用到什么仪器设备?

网友:
双层叠构是有必要的(天线反射共振腔)、而且距离也是关键。
那个16脚的集成电路(可以根据它的型号,找到它的规格书了解它RF的频率范围及功用?)
需要频谱(测量射频信号)、示波器(测试解码数字信号)

网友(2015-08-14):
射频是多普勒雷达感应部分吧

网友(2016-06-08):
多普勒原理,具体细节还没研究透

网友:
需要搞清原理,然后仿真,然后制板,这样测试也有目的,有参考。

网友(2016-12-08):
借用一下楼主的图,也是刚接触这个,这个哪个是发射天线,哪个是接受天线,我如图上的分析推测对吗。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2017-06-02):
回复 网友C:

哥们,搞完了没,借你个天线的PCB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