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降低 leakage 的办法,请大家都谈一谈吧

楼主(2015-05-20):
最近跑完一个block,感觉 leakage 是有点大了。原因呢,我想是因为开了LVT cell的缘故,毕竟timing 比较 critical。
route opt之后,根据PT 报出的timing 结果,设置了一定的slack,把那些non critical path上的LVT cell换了好多回去SVT和HVT。
但是,这是在route opt之后的动作。
请问,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下,是怎么降低 leakage 的?早在place opt 阶段是怎么处理的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请大家都谈谈自己在pr过程中解决这类的问题的经验吧。

网友:
我一般用PT_dmsa找出LVT的cell换成HVT&SVT的。好像降低leakage就是尽量多用HVT&SVT吧 也没有别的办法吧 新人的想法

网友:
就是每个阶段开启-power 选项, 工具自动换的, 最后阶段,借助dmsa,final power-opt再换些

也不是想换多少换多少的, 就那样吧, lvt是最后才开始使用的,一开始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