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用Cadence做仿真,icfb提示netlist报错,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5-05-20):
如图所示,提醒netlister:there were errors:no netlist was produced
之前运行DRC就可以正确运行,但是运行LVS的时候,就会报错。新手上路,请多指教~

网友:
如图所示,图呢? 单独export一个cdl,看看是否成功

网友:
意思就是网表没出来,具体原因太多,没有信息可以debug。

网友:
把电路保存一下试试

回复 楼主:

网友:
drc是不需要netlist的,用的是gds,跑lvs时明显说没有产生netlist,所以看看你lvs的input之类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