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AP的lvs检查,总是出错

楼主(2015-05-20):
(1)使用encounter做PR时候加入了DCAP,在导出netlist的中并没有关于DCAP的信息,导致做lvs的时候出错,请问怎样设置强制导出DCAP的信息?
(2)在导出的netlist中(没有DCAP的信息),加入DCAP的信息,只是列出了DCAP的类型,如下
DCAP64BWP7T ();
DCAP32BWP7T ();
DCAP16BWP7T ();
DCAP8BWP7T ();
DCAP4BWP7T ();
通过v2lvs转换为.spi文件,做lvs,任然出错。关于DCAP的连接关系我认真看了下原有的spi文件,下面画出等效的电路图
例:DCAP64BWP7T

这个DCAP里面是有管子的,可是整个结构除了和电源、地连接外没跟其他信号线连接,55和81都是DCAP内部自己连接的。可是还是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错误:incorrect nets

这是为什么呢?求帮助
(3)关于(2)的问题,我发现在lvs option选项里面把Q这个选项勾选上,这个lvs就没问题了。

Q选项的内容是:MOS、bipolar、resistor、capacitor and diode devices with no general paths to any-power/ground pads
就是把包括MOS bipolar resistor capacitor and diode devices这些器件,并且这些器件没有任何到除了电源pad的信号路径,给过滤掉。这样lvs就可以通过了。但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不对?求前辈们指点。

网友:
saveNetlist -includePhysicalCells { DCAPxx1 , DCAPxx2 , ... }

把所有dcap cells 导出来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版大的建议,我试试看!!

网友(2015-08-18):
你只要勾上Q能过就OK了,毕竟DCAP不算是一个logic器件。

网友:
导出来的网表中dcap 貌似也没有derive 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