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etramax测试向量生成问题

楼主(2015-05-20):
设计是一个数模混合电路,针对数字部分做ATPG,数字部分有很多信号并不会输出到顶层port端,如
module digtop(top_A,top_B,top_C,internal_A,internal_B,internal_C),其中top_A,top_B,top_C是输出到顶层的port,ATE时可以直接加测试激励,而internal_A,internal_B,internal_C是输出到内部其它模拟电路的pin,在ATE是并不会加测试激励。为了提高测试覆盖率,已经在DFT时对internal_A,internal_B,internal_C处添加了test point。

希望Tetramax只针对top_A,top_B,top_C产生测试向量,请问有什么命令可以实现吗?我现在采用的是在门级网表中,手动将top层的pin:internal_A,internal_B,internal_C删除,但是不确定这样是否可靠。多谢啦

网友:
可以用add_pi_constrain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找到了命令:

DRC> add pi constraints X internal_pi
DRC> add po masks internal_po

实验了一下,发现生成的test pattern里输入pi_A被设置为X,输出po_B也始终为X。但是write_pattern时,激励序列里还是有internal_A和internal_B,在生成的wgl文件中也存在,值都为X。这样在ATE测试时,能准确给每个顶层top_port加激励吗,也就是说,带有internal_A和internal_B的激励序列会不会影响给top_A,top_B,top_C加激励向量?

本人新手,还没用过ATE,希望大神能给普及下知识,多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神帮助

网友:
仿真又看了看好像本来就不会对internal A B C加激励吧  只会对你设置的scan in的port加激励

网友:
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应该在test mode下,信号internal_A,internal_B,internal_C再次通过input绕进core里面?

网友:
唔又看了下在scan enable=0的时候还是对internal A B C加了激励。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输出也得考虑一下?如果有不连接到外部的输出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输出也做了类似的处理,对不连接到外部的输出port也添加了test point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弄好了么?我最后在spf文件里把internal ABC给删掉了,在仿真就不会对这几个信号加激励了。。可是依旧不太明白设constraint x是干嘛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在自己摸索。目前我是对不连接到外部的信号做如下处理:
DRC> add pi constraints X internal_pi
DRC> add po masks internal_po
  这样生成的仿真文件里,internal_pi的赋值是X,应该就是verilog语言的X,即不care它为0还是为1,我感觉这种处理也符合internal_A/B/C的实际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改spf文件的方法,仿真的时候赋值是Z,但是改起来特别麻烦。。感觉你这个方法好使一点儿……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