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百兆级的VGA大多都采用什么结构实现?

楼主(2015-05-20):
目前搭了三种结构试了试(源级电阻,gilbert,反馈电阻),第一版想做模拟控制的,不知道什么结构比较合适,向八方大神请教

网友:
用电阻的一般是数字控制。要高输入阻抗就吉尔伯特,要线性度、阻抗匹配、低电源电压就连续的电阻衰减网络+固定增益放大器。 说了等于没说。。。  不要做这个了,找不到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