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im中,如何对已有文件内容断行?

楼主(2015-05-20):
最近遇到这么个问题,请大神们帮忙指点下:需要用vim编辑器将一个文件(里头就是些0、1代码,有很多行)的内容进行断行,
断行的需求为:每8位数据断一次行。
请问需要如何操作?

要是再加一条:前面带注释符的行不需要断行,又该如何操作?

还请大神们多多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s,\(........\),\1\r,g

网友:
注释行。。。。
要不,你还是用perl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瞧瞧~

网友(2015-06-24):
如果都是单行注释,而且所有注释都单独处于一行时,配合 :v 命令使用 :s 命令就可以了。

  1. :v#^\s*//#s/[01]\{8}/&\r/g

如果是单行注释,但注释可能位于代码尾部,则可以在 :s 命令的替换部分使用 \=substitute()

  1. :s#[^/]*\ze\(//\)\?#\=substitute(submatch(0), '[01]\{8}\zs', '\r',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