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短信,快捷登录
[求助] Hspice仿真困惑

楼主(2015-05-20):
大家好,我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Hspice网表如下,
.title test
v in 0 sin(0.8 0.5 2g 0 0 0)
.tran 1p 50u
.end
大家可以试试,把in拉出来看看,刚开始时,是完美的正弦波,为什么几十us后波形就严重distortion了,特别奇怪的波形,很困惑!这是为什么呢?
有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我将奉上500信元
为什么没人相信我?一定要有图吗,难道就没有人愿意试试。

好吧,网表如下:

************************test***************************

Vin   in 0 sin(0.9 0.9 2g 0 0 0)

.tran 1p 20u

.option post=2

.end

下面3幅图为Vin的波形

可以看到0-5ns波形勉强为正弦波,如图1

5us-5.005us波形严重失真,如图2

15us-15.005us波形更离谱,如图3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单仿真这个sine波形就会出问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仿过了,没有问题。是不是与仿真器版本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我用过两个版本的HSPICE试了,都是同样的结果。实验室的2007版本和我自己电脑2011版本都是同样的结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跑了几十微秒?

网友:
这现象常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认为是hspice发现一段时间内所有节点电压符合一定规律后就会粗糙给出数据

可能和option设置有关

网友:
设置一下输出精度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具体一点吗?我设置过相应的精度(比如说我加过.option accurate),但是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wanfeng510。我现在很急,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设置,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个星期了。

网友:
runlvl=6  ??

试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我回去试试。

网友:
Image  主要是设置输出数据的精度而已,不是仿真精度,具体看hspice 的help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太感谢你了!麻烦你到这里:http://bbs.eetop.cn/thread-486818-1-2.html随便说一句话,我好奉上500信元。

网友:
回复 楼主:

   wanfeng510 果然大神,这么了解仿真器接口。我查了一下HSPICE的手册,为了方便大家,把POST相关的OPTION贴在下边好了。
包括POST POST_VERSION POSTLVL POSTTOP
或者大家可以自行去查阅
HSPICE Reference Manual_Commands and Control Options

HSPICE OPTIONS POST.pdf (52.02 KB , 下载次数: 29 )
HSPICE OPTIONS
POST 不写默认0即不输出,写POST默认1 (Binary)。2是ASCII,3是新格式(允许输出>2GB)
POSTLVL=n 不写默认禁用此特性。写POSTLVL默认0。只输出第n级的node。
POST_VERSION=x 默认9601,时间和数据均为单精度浮点数,如需双精度浮点数用2001.
POSTTOP=n 默认禁用此特性,即输出全部Node。输出第1级(顶级)到第N级的n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