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Xilinx 的 MIG 生成 Micron 的TwinDie系列DDR3的核

楼主(2015-05-20):
有人用过TwinDie系列,如何分配控制线和地址线?另外,两片16Bit的DDR3可以合成一组16Bit的DDR3,把CS管脚作为地址最高位选择那一片DDR3,共用一组16位数据线,有人试过吗?如何生成IP核?

网友:
合并起来比较麻烦,两组16bit分别要做Calibration。分别生成两个颗粒控制器应该比较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两片16位合并的话,CS,CKE,ODT,DQS等信号管脚如何处理?另外,这样做是不是会降低运行的频率?

网友(2016-01-18):
,如何分配控制线和地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