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ap的宽度不能超过最小与非门宽度的4倍 为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5-05-20):
陈春章 数字集成电路物理设计 这本书的72页中 讲到,power strap的width最大不要超过最小与非门宽度的4倍,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小于等于1倍才对啊; 如果设置的超过1倍的话,那么strap下的cell 的pin不容易和其他

metal进行连接;

网友:
power strap在不同层宽度不同,高层比较宽。高层的不会与底下的cell直接连接,宽过1倍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知道,书上说不能超过最小与非门宽度的4倍,请问这个如何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陈春章 数字集成电路物理设计 这本书的72页中 讲到,power strap的width最大不要超过最小与非门宽度的4倍,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小于等于1倍才对啊; 如果设置的超过1倍的话,那么strap下的cell 的pin不容易和其他

metal进行连接;----------------------------------------
我尝试理解了一下:
NAND有3个pin需要连出去,row是横的,strap是竖的,如果是4倍宽的话,最悲观的时候,有3x4=12个pin需要连
如果全是global connection,最多占用12条track。12条track是小case吧?不会有congestion吧?
除非strap紧贴着row那一层设计(比如row M2,strap M3),这么推算来避免congestion才似乎有点合理性。

网友:
只是让strap不要挡住普通logic gate,  只是个guideline,不是教条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我的design中设置的宽度就是NAND的宽度的好几倍;但最后也没什么问题;看来书上说的也不全对,都是一些经验,不一定是定律

网友:
后端写书本来就不好写,有书就不错了,很多是经验性的东西,无法言传只能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