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6 DDR3初始化失败问题

楼主(2015-05-20):
自己的V6板子,DDR3作为高速缓存用,但是初始化一直不成功,发现问题是出在reading level,也就是在校验的时候失败了,因为是用的DDR3控制器mig,而且在另一块板子上运行时时没有错误的,所以请求各位指点一下怎么测试是哪里出问题了,或者说这方面容易出错的地方在哪?感激不尽!

网友:
校验是分几个阶段的,用chipscop去采样,看是哪个阶段错误了

网友:
用DDR时容易出问题的是两点,时钟和电源,这两个的质量不好容易初始化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确定时钟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read leveling第二个阶段出错了,也就是数据读取出来的无法和写入的数据模式匹配。时钟沿没有对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引出来,示波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