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库中修antenna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5-20):
在用icc修antenna时使用set_z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antenna true -insert_diodes_during_routing true
之后,发现保存时出现错误,说a physical -only cell instance diode_2(0x3d21) has logical connections。

望指教,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逻辑库里边的antenna cell删掉?

网友:
什么icc版本,库可能有点问题了,连save都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icc2012.06的版本,应该是smic库中修antenna的原件只有工艺器件,在lib中没有,导致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那个器件删除了就等于只能通过绕线解决天线效应,不能加二极管,这样应该不妥吧。

网友:
建议exit 出来再试试,可能不是diode引起的问题, 整个库 有点问题,不稳定

网友(2017-06-23):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