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随电压变化曲线

楼主(2015-05-21):
请想问下大家在cadence里面扫描电压(from“A”to“B”)后怎么查看电流的变化曲线?
自己摸索了一段时间仍然没找到,有哪位大神知道的还望不吝赐教啊,谢谢!

网友:
找身边的人帮帮你

楼主:
已解决,在calculator计算器里面选择idc,然后选中某个器件的端口,输出波形即可。
之前一直选net或者选器件选不上,原因是idc功能是选择端口才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