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sdbDumpvars (*,*)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5-05-21):
问个小白问题  在用$fsdbDumpvars(n,"a")时候,有2个参数,分别代表神马意思啊?第一个参数n记得应该是depth,后面的a是 层结构。那么意思是从当前选定的层a开始,到下面n层的参数信号都会dump下来?

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你都解释对了,确实这样的

网友:
可以仿真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