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仿真结果来看,这个LDO的补偿方式是不是很危险?

楼主(2015-05-21):
在重载下,虽然相位裕度很大,但是在单位增益之后下降非常快,而且之后增益还出现上翘
如果在工业届能不能用?

网友:
full load 应该不稳定。tran仿真看看。

网友:
很不靠谱,感觉学校也不能用

网友:
增益裕度这么小,在学校老师也不能让你流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PM还行吧

网友:
GM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一篇论文上看到的,上面的tran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波形是在一篇论文上看到的,不过论文上没有流片测试

网友C:
之前看到论坛上有帖子讨论增益裕度的问题,难道增益裕度也要留10dB吗?

网友:
当然了。。。一般10几dB还是要留的。

之前看到论坛上有帖子讨论增益裕度的问题,难道增益裕度也要留10dB吗?
引用 网友C:

网友:
上翘是由共轭复极点形成的,可以通过设计把上翘的尖峰调小些,否则增益裕度不够也可能会振荡,或者减幅振荡从而导致稳定时间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