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ding DC approximation solution failed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5-05-21):
在仿真中会遇到这个问题,大概是DC不确定还是啥的,不是很明白。
倒也影响仿真,网上搜了一下说是内存不足?
但是这个问题会造成仿真停滞挺长时间的,请问有谁解决过?是要仿真中加个什么option吗?

****************************************************
S-Parameter Analysis `sp': freq = (GHz -> GHz)
****************************************************
Finding DC approximate solution failed. Try again with try_fast_op set to no.

Notice from spectre during DC analysis, during SP analysis `sp'.
    GminDC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
        dV(I13.I0_DD_5:int_a) = 56.8909 mV
        Use the `gmin_check' option to eliminate or expand this report.

DC simulation time: CPU = 72.9089 s, elapsed = 72.9168 s.

网友(2015-07-21):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后仿运放的时候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9-02-26):
我也碰到了

网友(2019-07-18):
没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2020-07-15):
我也遇到了,怎么办啊,处理一个月都是这样,没解决

网友:
请问LZ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0-10-03):
学习了学习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A(2021-06-16):
将瞬态仿真的设置这个勾上就行了,仿真速度会快很多,如果只进行瞬态仿真的话

瞬态仿真设置

瞬态仿真设置

网友(2021-09-29):
引用 网友A:
将瞬态仿真的设置这个勾上就行了,仿真速度会快很多,如果只进行瞬态仿真的话 ...

有用,确实快了一点。

网友(2021-11-25):
引用 网友A:
将瞬态仿真的设置这个勾上就行了,仿真速度会快很多,如果只进行瞬态仿真的话 ...

学习了,大神牛皮

网友(2023-03-23):
引用 网友A:
将瞬态仿真的设置这个勾上就行了,仿真速度会快很多,如果只进行瞬态仿真的话 ...

太强了,感谢大神

网友(2024-01-03):
厉害了,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瞬态仿真的设置这个勾上就行了,仿真速度会快很多,如果只进行瞬态仿真的话 ...

大佬牛

网友(2024-02-29):
勾上之后hb反而不收敛了

网友:
如果是DC仿真呢

网友(2024-06-14):
stb仿真呢  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A:
将瞬态仿真的设置这个勾上就行了,仿真速度会快很多,如果只进行瞬态仿真的话 ...

是个好办法,但是查询手册后有以下问题:
在Virtuoso中,skipdc=yes的功能是在瞬态仿真(TRAN)中跳过直流分析(DCAnalysis)。具体来说,当设置skipdc=yes时,仿真器将完全跳过直流分析步骤,初始条件将直接从指定的文件或IC语句中获取,而不是通过正常的直流分析计算得出
需要注意的是,跳过直流分析可能会对仿真结果的准确性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如果电路的初始条件依赖于直流分析的结果,则跳过直流分析可能导致仿真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在使用skipdc=yes时,需要确保初始条件已经正确设置,并且不会对仿真结果产生负面影响。
skipdc=yes的主要作用是简化初始条件设置、提高仿真效率以及避免直流分析相关的收敛问题,但其适用性需要根据具体电路设计的需求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