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ssura做数模混合电路的LVS

楼主(2015-05-21):
数字电路的电源和地是VDD!,VSS!,而模拟电路的电源和地是VDD,GND,做LVS验证的时候就会显示电源和地短路,需要怎么设置才能区分VDD和VDD!以及GND和VSS!

网友:
SEPGND 或区分阱区

网友(2016-02-23):
一般工艺中会有一层叫sub2之类的东西,不是实际层,就单用来区分不同的sub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