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signaltap II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device的原因

楼主(2015-05-21):
没有任何诡异的信号啊?

网友:
信号一个一个添加,看看是哪些信号添加之后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有人说过不论是chipscope还是signalTap 有可能是时钟的问题,因为没有时钟,无法有触发。我能保证我的时钟没有问题。
  各种奇葩,后来我知道了,是因为我复制了一份工程,利用了之前工程的signalTap,后来我返回最早的工程编译一下就好了!

难道这个复制的工程不能使用之前的signalTap吗? 二者是共享内存的?

网友:
这个不清楚,如果不行,重新建立一个调试文件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