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峰值电流控制模式穿越频率前相位裕度很小

楼主(2015-05-21):
请教一个问题:峰值电流控制模式,系统电压换补偿完了之后起在穿越频率前的相位裕度变得非常小,在穿越频率处相位裕度有有所回升,请问穿越频率前很小的相位裕度对系统稳定性有没有影响了?

网友:
影响当然有。
在中频段相位裕度很低,而0dB相位裕度足够,这叫条件稳定。那什么条件不稳定呢?首先来讲你得到这个bode图是在线性小信号模型上得到的,当系统发生大信号响应的时候,在中频段可能你的增益就已经掉下来了,而中频段又没有足够的相位裕度,这时候容易发生不稳定。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没人知道你的系统在何种情况下会破坏条件稳定。
欢迎有大家来补充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