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b ADC IP 问题

楼主(2015-05-21):
请教各位,现在几十M到100M的ADC IP的价格大约是什么区间
不需要性能很高的,大概:
SNR>66dB
SFDR>80dB
DNL<0.6LSB

网友:
这也叫性能不高?啥工艺也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什么没那么规定死,我就是想问个大概价位,低价和高价大约多少。。

网友:
工艺从180nm到28nm,价格几万到几百万刀

网友:
这个性能要求不低

网友:
确实,这个要求很高了,不做特殊处理,12bit很难到66dB SNR。 DNL<0.6, 这个也不容易。并且你还要10M~100M.
    如果pipeline, 功耗面积不会小,设计也比较复杂。
   如果asy saradc,精度可能不好实现,设计倒是简单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要做12位的高速SAR,能讨论一下吗

网友:
12 bit精度这个不好保证,10bit以上都不能保证。
至于高速,主要就是异步逻辑了,这个论文的方案都很成熟了,你做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想片内reference,那就精度更难保证12bit了。

网友:
DNL好办,SNR也可以做,无非多用点power,SFDR就不好控制,有随机性,最好还是要做calib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