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关于xilinx 的pci core的问题

楼主(2015-05-21):
最近一直在看xilinx pci core的例程,每天的表情都是这样子的……看不到核内的程序真是好痛苦。想问大神几个问题,这个核里到底有没有配置bar,为何在userapp程序中要实例化 memory类型的bar呢?我用windriver读写数据时到底读的是内存地址里数据还是这个userapp里实例化的ram的数据……好纠结,求大神告知!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你的问题让我纠结了,首先建议您根据您应用的IP核的版本仔细阅读规范文件,如:   《LogiCORE™ IP Initiator/Target v3.167 for PCI™》, Revision 13.0对应IP核版本为v3.167
   对应的PCI规范为《PCI Local Bus Specification》, Revision 3.0。读完这两份文件,您会发现:
1. BAR的作用是将userapp中例化的RAM映射到CPU的地址空间中。
2. 您用Windriver读写数据时操作的是例化的RAM中的数据。

由于涉及问题较复杂,仅针对您所提问题直接回答我的理解,具体过程及相关知识请参考上文所述参考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