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Rail, Power Stripe, Power Rail,Power Mesh使用的时候细微区别

楼主(2015-05-21):
Power Rail, Power Stripe, Power Rail,Power Mesh都是电源相关,那么大家在lay图的时候,有啥细微区别呢?

网友:
都是同义语,差别不大,  某些情况下说的都是一个东西,就是power 网络

网友:
以1P8M为例,power rail一般是metal1,power stripe一般是metal4~metal6,power mesh一般是metal7~metal8,因此rail,strip和mesh对应的metal层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