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插入 welltap出错,求助

楼主(2015-05-21):
各位好,在使用encounter插入welltap cells的时候出错,我的目标是添加进来的well tap cell,不摆放在preroute的nets上,因此我设置如下:
setPlaceMode -prerouteAsObs {1 2 3 4}
addWellTap -cell tap_cell -cellInterval 100 -checkerBoard
执行完命令之后我发现tap cell仍然加到已经prerouted nets上,第一句命令好像没起作用,求解,是什么原因,还有没有其他办法(setPrerouteAsObs我也尝试过了,没作用)

网友:
welltap cell没有wire连接的,没必要不放在straps下面, -prerouteAsObs 是对placedesign之后的单元起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在Floorplan的时候有些地方用metal1加的stripe,看来得改改了,谢谢版大

网友:
M1 strap怎么可能加呢,肯定和stdcell short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共三层metal,在稍微窄的地方不得以用了metal1(FP手动走的线太多了),实在不行就把row切掉一部分,

网友:
哦, 老工艺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jtag cell是什么?就查到了一点东西,说是跟scan chain 有点相似,scan chain还多少了解,还有什么boundary scan,完全不懂

网友:
边界扫描,测试iopad用的,如果你的设计不需要,就不需要关心

网友(2015-11-26):
回复 网友A:

    jtag cell是干嘛用的,希望版主介绍介绍。本人现在正在学习encounter的初级阶段,版主有没有些建议?推荐看一下那些书,或者博客

楼主:
回复 网友B:

    encounter该论坛上的资料还是挺多的,搜搜就可以,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