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打开原理图时不能edit只能read,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5-21):
xu@localhost 中输入icfb& 时,会显示[xu@localhost ~]$ *WARNING* file /home/xu/CDS.log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同时,在home中产生一个cds.log 的文件和一个cds.log.cdslck的文件
在librarymanager中打开原理图时就变成了只能read,不能edit的了,之前用的好好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神指点

网友A:
1/删掉cds.log.cdslck;2/在相应电路图的目录下找到schematic中会看到一个带有lck的文件,删掉它;3/ kill -9 -1把所有程序都杀死
以上3/可以先不执行

楼主:
回复 2# lawrence312 你说的前两步之前我都试着做了,还是不行。后来我又重新装了个cadence,不过还是有点好奇产生那种情况的原因,因为在网上也查到一些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路图如果只能read ,不能edit,在Virtuso Schematic 原理图对话框显示界面,左边的工具栏就显示灰色,无法点击。解决办法是,点击Design--Make Editable .即可。此时你就可以编辑电路图了。
如果你编辑好了,想把它设成只读的,还是点击Design---Make Read Only .此时只能看不能改。
这是我的解决办法。仅供参考。

网友(2020-08-10):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 2# lawrence312 你说的前两步之前我都试着做了,还是不行。后来我又重新装了个cadence,不过还是有点 ...

把你的文件保存路径中文件名中包含.cdslck的全部删掉,或者是新建一个cellview把可读的那个复制一份到新建的里面。

网友(2021-02-21):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文件保存路径中文件名中包含.cdslck的全部删掉,或者是新建一个cellview把可读的那个复制一份到新 ...

好像只读的cellview没法复制

网友D(2021-06-03):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文件保存路径中文件名中包含.cdslck的全部删掉,或者是新建一个cellview把可读的那个复制一份到新 ...

删掉会有什么别的影响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删掉会有什么别的影响吗?

这是因为你在打开一个cell时会同时生成一的带锁的文件,就是这些,当你正常退出cell时,带锁文件会自动删除,但是要是非正常退出,这个锁就会留下来,只要删除就能编辑了,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因为你在打开一个cell时会同时生成一的带锁的文件,就是这些,当你正常退出cell时,带锁文件会自动删 ...

喔喔好的,谢谢您!

网友(2021-12-04):
文件删除搞定,谢谢大佬

网友(2022-01-24):
引用 楼主:
回复 2# lawrence312 你说的前两步之前我都试着做了,还是不行。后来我又重新装了个cadence,不过还是有点 ...

感谢,已解决

网友(2022-02-27):
还是没法打开,枯了

网友(2022-04-07):
如果同时打开两个icfb,然后所有文件都显示被其他process锁住了该怎么办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找不到这个功能

网友:
9楼正确

网友(2025-02-01):
引用 网友A:
1/删掉cds.log.cdslck;2/在相应电路图的目录下找到schematic中会看到一个带有lck的文件,删掉它;3/ kill -9 ...

使用方法三之后端口直接退出然后端口再也连接不上了

网友(2025-04-05):
引用 网友A:
1/删掉cds.log.cdslck;2/在相应电路图的目录下找到schematic中会看到一个带有lck的文件,删掉它;3/ kill -9 ...

感谢感谢,经常卡住再重启就直接锁住了,然后重画,被折腾麻了,今天终于解决了

网友(2025-06-01):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文件保存路径中文件名中包含.cdslck的全部删掉,或者是新建一个cellview把可读的那个复制一份到新 ...

删掉.cdslck有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