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F设置里面组件参数设置什么要求啊?

楼主(2015-05-21):
给反相器进行symbol参数化时,需要填写的那个component parameter选项有什么要求啊?我怎么感觉随便填写都没关系啊,导出的CDL网表来做LVS,照样做的通。。。蛋疼~~

最佳答案

楼主:
这个填写起来代表默认值么?在我没给反相器添加mos管宽长参数时,就默认使用在CDF里设置的这个值???

网友:
参数逻辑门和参数管子的用法是类似,这里应该是带参数用来传递的。填唉怕批怕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在sch里面填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在CDF里面定义的,然后在sch里面填具体的值才能传递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人小菜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