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仿真波形最大电压比电源电压还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21):
做vco瞬态仿真出的波形电压比电源电压还大,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至少给个图吧  问问题一点诚意都没有

网友:
可能是因为里边有电感这种储能元件

网友:
NMOS交叉耦合,电源做顶部电感偏置?这种结构是可以的,class-D的最大可以到电源的3.2倍。

网友:
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