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个关于综合的问题想问一下大家,望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2015-05-21):
顶层的测试文件里会有一些对变量赋值的初始化语句,要下板子的时候,怎样把测试平台里的赋值语句用参数化替换掉呢

网友:
一般不含初始化能力的FPGA,顶层不会写初始化值

网友:
用define,在系统设置里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没用过啊,但是这次被要求这样干了,不知道怎么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用了define。把初始化的参数值定义成字符串放在define.v文件里,然后顶层包含这个文件。但是顶层在编译时会报错,说定义的字符串是未定义的变量。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哦,知道了。前面要加“`”这个符号,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