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AMS 2010 license求助 !

楼主(2015-05-21):
新安装完Mentor AMS 2010.1, 在运行vasim时提示

vasim -cmd pll.cmd
# //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vhamsrt)
# //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vhamsrt)
# //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vhamsrt)
# ** Fatal: (vasim - 1604) AMS licensing: cannot get vhamsrt license.
# ** Error: Loading design failed

使用lmdiag检查却显示正确
>lmdiag vhamsrt

"vhamsrt" v2025.050, vendor: mgcl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ethernet address "001c28e9e450"  starts: 17-may-2014,   expires: 17-may-2025
  TS_OK: Checkout permitted when client is using terminal client

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ed license
-----------------------------------------------------

请问大家用的什么src file和MentorKG ?
谢谢!!

楼主:
Eldo, Ezwave也无法启动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帮忙?

楼主:
From the log file in MGLS_DEBUG_LOG_DIR, get the following error. License is not valid. I have tried many MentorKG.

Feature Denied
  FLEXnet Error
    Error Number:   -8
    Error Message: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Server:         1818@eda
    Feature:        eldoforhyp

网友:
starts: 17-may-2014,   expires: 17-may-2025
=> license expire ??
你的ams 是 windows or linux ??

co-simulation tool 说不定连tool 间的相连的都须要 license feature

楼主:
1. expires: 17-may-2025
应该没有过期
2. ams是装在linux下的
3. 没听说过,不清楚

还是license validation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成功生成过。

网友(2016-04-12):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也碰到了相同问题,求解答

网友(2017-04-11):
Mentor AMS 2010 license求助

网友(2018-09-19):
    mentor AMS 跟 cadence AMS 差异多大?

cadence :  需要安装IC5141;INCISIV混仿真软体
   Incisive Enterprise Simulator

analog Fastspice ->应该类似aditspice fast spice    AFS ??
adit  fast spice
eldo  spice sim tool
Questa ADMS   有包含 modelsim 吗??
ICanalyst  ICAnalyst的链接能帮助支持设计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