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014破解出现电脑核心处理器机号不符问题

楼主(2015-05-22):
ADS2014破解加入license后 出现电脑核心处理器机号不符问题。如下图1所示,请问有哪个朋友遇到过这类问题?如何解决呢?

报错问题

报错问题

下面的图2是license 文件信息

license信息

license信息

下面的图3是 电脑主机物理地址信息,按照网上所说把第一个网卡地址填入license,但是一直出现图1所示的报错,修改成两个网卡, 任意一个网卡破解也会出现图1所示报错信息

物理地址信息

物理地址信息

网友:
第一行就有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两个网卡引起的啊?

网友:
我的第一行没有错,但是也验证不过去,是不是由于在联网状态导致的?禁止联网后还是不行。

网友(2015-07-25):
请问你这个问题搞定没?怎么处理的?

网友:
请问您后来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錯在第一行 應該是 SERVER Notebook-LiuHui 6CFDB9AF917E
                 而不是 SERVER myservername Notebook-LiuHui
  我第一次裝ads2014 也示犯同樣的錯誤 看了YOUTUBE裡一段示範如何破解的影片才知道錯在哪裡
  網卡只要一個就可以了

网友(2015-10-29):
謝謝 tdming 大大
已成功破解ADS 2014 01
Thanks!

网友:
怎么办32wei z

网友(2015-12-15):
谢谢7 楼,我总算也破解好了。。。。

网友:
谢谢7楼,我的还有一个双网卡的问题,要禁用一个,然后总算破解好了

网友(2017-02-04):
请问如何搞成一个网卡啊?

网友(2017-07-05):
这个MAC采用的是以太网适配器下面的MAC地址,不是无限局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