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我的pcell没法调用

楼主(2015-05-22):
我的pcell 是51的,我把它转换成61的以后,在pcell窗口能够打开看到

楼主:
第一张显示我直接在pcell里面打开nmos管能够显示
第二张是报错提示
第三张是在cell里面调用pcell时显示报错。请问大侠这是哪里出问题了?新手刚学,也没人带带好吃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懂。但是看到另一个报警。你设置的GRID是0.005。但是文件里的MFGGRIDxxxx是0.02。工艺是0.35um。那到底应该用多少的GRID呢?我请教下。这个我也不太懂。

网友:
看到是callback出了问题。
我没用过61,但我认为51和61的pcell是不能像cdb到OA那样直接转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帖格点问题我没管他,因为连库都没法调用管不到格点问题呢
等我解决问题我会发帖说明一下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可以这样转换的,我转换成功过上华的工艺。

楼主:
WARNING* uifAppendParamFields: formInitProc must be a procedure: 'tsmcCdfFormInitCB'
调用库的警告

网友:
看到是callback出了问题。

网友(2018-01-04):
由cdb转换成OA格式,有些能够转换成功,有些不能,这跟pdk的设计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