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用寄存器堆实现同步FIFO

楼主(2015-05-22):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用寄存器堆实现同步FIFO?或者可否分享下相关verilog设计或资料,多谢!

楼主:
小弟邮箱286495239@qq.com

网友:
用 attribute 或者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什么意思?小弟不太明白,我不是想要工具实现,我需要设计的资料,或verilog代码

网友:
同步FIFO很好实现吧。一般厂商都有定制的。自己写的话就是双口RAM+格雷码计数器。网上资料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说用寄存器实现的,手写的,不是工具产生的

网友:
难点主要还是flag的形成,怎么判满,怎么判空,且因为是跨时钟域的判断,怎么处理跨时钟。你不要双口RAM那你就写个RAM呗,你先写一个功能和双口RAM一样的玩意,然后再加上后续判满,判空的逻辑就行了。你一定要指明使用DFF去搭建,你是被老师布置了作业么?

网友:
同步fifo比较容易,你自己用1个ram就可以搞定了,自己可以思考下,很容易就想出来的

网友:
没必要自己写,xilinx 的 LogiCore FIFO 直接产生。

楼主:
    对啊,目前还没想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