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会有人使用主动电感吗 ??

楼主(2015-05-22):
好像这类一般 使用在 filter  , 那电感 q 会高吗?

这边有提到 active cap
http://bbs.eetop.cn/thread-362447-1-1.html#lastpost

那如是 l + c 的 oscillator 会使用 吗
  还是说只有当filter 才能使用  ?

网友:
一般之后filter才会使用,I+C的可能噪声不好,而且有源电感也不太可能工作在I+C的GHz频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这类 active inductor 无法给 dc/dc 使用了 .
那能把线路上如rf layout 片上电感变大吗

find some hi speed dc/dc paper

    on chip inductor  500mhz DC/DC convert

不知道有没有paper 写过使用 bonding wire 线来当 电感 ?
bonding wire 如果 sot23_6 ,   可能有 2nH 左右 , 以前有跟其他同事讨论过 ,  不过有人说不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有人用过bondwire做电感! 早期的时候用bondwire能获得更高的Q值      Michiel Steyaert早期做RF的时候就用过,近几年做DC-DC的时候也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看下这篇文章,这可是michiel的经典之作A 1.8-GHz CMOS low-phase-noise voltage-controlled oscillator with prescaler
   其中对bondwire电感有详细介绍,L的variation可以控制在5%左右

网友(2020-11-21):
你可以看下这篇文章,这可是michiel的经典之作
A 1.8-GHz CMOS low-phase-noise voltage-controlled oscillator with prescaler
   其中对bondwire电感有详细介绍,L的variation可以控制在5%左右

=> please upload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