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掩膜版组合问题

楼主(2015-05-22):
芯片生产时可以进行MPW、拼版、复合版、插花,请问题拼版、复合版、插花分别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
不知道英语是啥意思的,

网友(2015-07-04):
你只要搞懂MPW   MLM 就可以了,一个是复合板,一个是多芯片。

楼主:
芯片生 产可以选择MPW、拼版、插花、全版。拼版、插花都是多芯片生产。拼版有些类似MPW,插花要有主芯片,全版就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