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Xilinx All Programmable的问题

楼主(2015-05-22):
20资产
之前的FPGA称作programmable逻辑器件;现在Xilinx 又搞一个All Programmable逻辑器件,即完全可编程逻辑器件。

     我想问,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叫完全可编程,完全体现在什么地方?
     Xilinx从哪一款芯片开始是All Programmable的?

网友:
Xilinx All Programmable 意味着 硬件和软件都可以多次配置。可以在同一平台上不同时间段加载不同的硬件或者软件,实现不同时间段的不同硬件或者软件功能,多个配置文件被放置在配置芯片的多个不同分区上

网友:
Xilinx的SoC如Zynq-7000和Vivado软件可以使C转换成HDL的编译器。

网友:
从7系列或者ZYNQ开始,FPGA是programmable,现在ARM的部分功能也是programmab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几个回复中觉得就你讲的最好,但是有点抽象,对我来说不好理解,能不能以举例的形式说详细点。    1,什么叫硬件和软件都可多次配置;
    2,什么叫不同时间段加载不同的软件或硬件配置,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3,什么是不同配置文件放在不同的分区;
    4,早期的FPGA芯片不具备这些功能么?
    FPGA新手,对很多问题有兴趣,无人可问,请不吝赐教。